联想 Thinkpd e450c.版号AIEI NM-A211 1.0 独立BIOS

楼主(2015-08-14):
联想 Thinkpd e450c.版号AIEI NM-A211 1.0 独立BIOS测试过OK

联想 Thinkpd e450c.版号AIEI NM-A211 1.zip

网友:
楼主有图纸没?PU11好像给显卡供电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2016-08-12):
最好标上显卡型号和显存

网友:
楼上是的bios 是一个  还带ec 芯片吗  我的没有 你说明一下

网友(2016-09-28):
我的是裸板测试 把BIOS电池拔了后自动加电  但是不到0.58左右就掉下来 然后就不上电了  测有3V5V 有公共点  每次都是  问一下 这也是BIOS问题么

网友:
试一下看看,我的也是掉电

网友(2016-11-05):
有谁试过是好的啦,正需要,没分啦

网友:
是原厂的吗.开机显示不慢吧

网友:
电流到0.6左右就掉电了  不知道是啥问题呢

网友(2017-02-17):
I5 独显 4显存  能刷吗 ??

网友:
掉电刷了会不会好

网友:
我的是掉电    不知道刷了会不会好

网友(2017-03-21):
亮机掉电  不知道能不能刷好

网友:
不跑码和掉电的,一般刷了都好

网友:
谢谢分享,刚好修这机

网友(2017-05-25):
下个试试,好了给大家说下,现在bios太多了

网友:
刚下了个E450的不能用

网友(2017-07-13):
原来开机  现在不开机了 刷了之后反而不好了

网友:
联想 Thinkpd e450c.版号AIEI NM-A211 1.0 独立BIOS [修改]

网友:
我的机器按开关没有反应  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谢谢楼主,下载来试试看。。

网友(2017-12-15):
AIEI NM-A211 1.0  E450的 不能用

网友(2018-09-09):
好用 就是亮机慢  我的机器e450c i3 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