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4):
IC是ISL6312换好几片了,只要一通电几秒就很烫手,测上管12V正常,下管无电压,不知道怎么回没找到原因,测了一下MOS管好像没短路现像,量对地阻值元阻值啊,测EN也无对地阻值啊
cpu

网友A:
短路了吧@@
woolwooa
现在有电压了,1.05V 是因为我上了假负载CPU无电压,装真CPU有电脑了,但还是CPU供电上问题(CPU无温度),对CPU后面进行了好几次的补焊都无用,检测卡也显示是CPU故障,复位电压只有0.6V不正常啊
详情

网友:
是短路了,就是没找到哪短路了

网友:
台式主板没有图纸是最蛋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吧@@
现在有电压了,1.05V 是因为我上了假负载CPU无电压,装真CPU有电脑了,但还是CPU供电上问题(CPU无温度),对CPU后面进行了好几次的补焊都无用,检测卡也显示是CPU故障,复位电压只有0.6V不正常啊

网友:
一只表笔接12V接口,另一只脚接cpu附近的上管下管的G脚是否相通,通了就是那个管短路了。

网友:
复位正常应该是一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