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

楼主(2015-08-14):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B470 开机看了一下   一进系统就死机 以为是系统问题   重装才知道硬盘读取数据特别慢  有时还是死机   换了新硬盘还是一样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是通病 了,不要高手指点,你搜下B470都知道了,CPU第一个上管乌龟壳的问题

网友:
哦好的 谢 谢了

网友:
看下cpu供电金属场管发烫不,这个管容易坏坏

网友:
上下管换了后还行的话你换个U吧,我修到的很CPU也跟着坏的

网友:
U都估计坏了 这个情况

网友:
CPU方面问题多吧,,钢壳问题多,引起的供电问题,,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