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独显改集显后无法正常上集显驱动。求大神。

楼主(2015-08-14):
我之前卸载了集显、独显驱动,按照此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3002-1-1.html取2电容的方法确实能点亮进系统了。
但是进系统之后分辨率最高只能到1024*768,这是第一代I3核显的最大分辨率吗?
然后,集显的驱动死活打不上去,官网、光盘、驱动精灵的都试过不行。
现象:打完驱动重启后,进到windows的logo后十几秒后卡屏死机。(设备管理器里已经识别不出独显了)
有经验的大神、朋友求提示好点的解决方法,谢啦!

网友:
我试过把显卡拆了,独立的显卡供电感也拆掉,还有个集成独显卡的开关,在左下脚那里。

网友:
Y460改集显,把独显供电的3个场管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大神 这样改完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