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不管 请高人看一下这个件

楼主(2015-08-14):
这个件我能用导线连接吗?

网友:
1  6 连接
3  4连接    可以吗

网友:
看你那图纸是可以的

网友:
新手啊,看不懂啊,求指教。

网友:
断开测量下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正常的是可以链接的

网友:
按你说的连就行了

网友:
这不是防静电的么,看得发晕。。。。

网友:
最好要有,起静电释放作用,不然在插入USB设备时会出现电流浪涌。直接接通,能用,但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