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发飚王v300移动硬盘盒瑞发科ns1066主控 加装硬件写保护开关

楼主(2015-08-14):
之前把v300借给学员拷贝维修资料,发现老被中毒,无奈硬盘盒无写保护开关,网上查ns1066主控芯片资料也没,后来没办法,直接淘宝了个带写保护功能的飚王g303移动硬盘盒,主控芯片也是瑞发科NS1066 ,研究了1,2天终于改装成功,没有  编程器  的请止步。。。步骤如下
1、把v300的8脚25芯片拆下来放入编程器输入我提供的 “带写保护功能.BIN”固件,其实是提取的G303的固件,刷之前以防万一请先备份下自己原来的固件,
2、固件刷完后把8脚25芯片装会主板上,找个微型小开关,2脚3脚的都可以,只要可以开关就ok,开关上接2根线,1根线接主控ns1066芯片的第5脚(焊工有点高哦,因为主控芯片ns1066引脚有点小),另一根线接地就可以了(我焊接在螺丝孔边缘上),这样开关闭合的时候5脚就和地相连了,把5脚的电压拉低达到写保护的功能,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开关用AB胶水改装到盒子上也行,贴在边缘也行,都随便你,
3、注意一定要刷写我提供的 “带写保护功能.BIN”固件,不然即使拉低了第5脚写保护也无效,把硬盘借给别人用的时候只要拨动开关到写保护状态可以彻底防止病毒入侵,人家也不能修改或者删除你的文件,当你要写入文件的时候切换下开关即可
附上“带写保护功能.BIN”的固件和相关v300和G303图片:
“带写保护功能.BIN”固件

网友A:
这个都快用了 1年了 去年我就开始用了 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快用了 1年了 去年我就开始用了 3.0

本来就是3.0啊 。。。关键的问题是V300自带无硬写保护开关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

网友B:
关键是人家借你移动硬盘也是要往里面拷数据用的啊,写保护了还能往里面拷数据?所以没看明白,或者是自己水平有限,请指教,谢谢。

网友:
好像很牛逼的样子,还能写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人家借你移动硬盘也是要往里面拷数据用的啊,写保护了还能往里面拷数据?所以没看明白,或者是自己水 ...

人家是拷贝我硬盘里现成的东西,如果人家是借来复制粘贴用我就不借了。。。加个写保护开关,人家拷贝我东西的时候我的硬盘就不会中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是拷贝我硬盘里现成的东西,如果人家是借来复制粘贴用我就不借了。。。加个写保护开关,人家拷贝我东 ...

哦,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