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品牌机主板CPU供电上管发烫

楼主(2015-08-14):
TCL品牌机板号IPM31华硕主板CPU供电一个上管击穿,换之,换完烫得厉害,焊锡融化,但可以显示。没有好的办法,将此组上下管去掉,只剩2相供电。装系统测试无异常,先这样吧。

网友:
两厢供电应该也可以了

网友A:
两项供电楼主必须返修。上下管和电容一起都换掉应该可以不那么热

网友:
两相供电可以用,PD2.8那种我都搞过两项供电,好些也是TCL的,ASUS代工775接口主板。烫到电感都黑了

网友:
三相变成两相,长期工作靠不住

网友:
楼主应该把电源IC一起换掉!!击穿那组的电容也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项供电楼主必须返修。上下管和电容一起都换掉应该可以不那么热

如果你确实想练技术的话这活可以交给你。不过搞废了板子你还是要陪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确实想练技术的话这活可以交给你。不过搞废了板子你还是要陪的。

你这样两项供电必须得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两项供电必须得返修的

我已经做过实验,再做一次又何妨。岂能被你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