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三期实操第三次,未成功修复,饼哥、黄总各路大神来看看!

楼主(2015-08-14):
笔记本三期实操第三次,未成功修复,饼哥、黄总各路大神来看看!

网友A:
你己做了这么多辛苦的事, 权当说说耍, 昨天下午修到这个板也是无35v J8B坏了, 找了个J8N换上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己做了这么多辛苦的事, 权当说说耍, 昨天下午修到这个板也是无35v J8B坏了, 找了个J8N换上OK

你这个是无3、5V。我这个是电压出来高,不正常!出去的点都断开了,没有给其他东西供电!外围都没有异常了!

网友C:
基准电压多少V 啊

网友:
这是够狠的 拆那么多

网友:
别人动过的 很难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无3、5V。我这个是电压出来高,不正常!出去的点都断开了,没有给其他东西供电!外围都没有异常 ...

vREF?是多少

网友:
慢慢找思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准电压多少V 啊

2V,正常的!!!!!!!!

网友:
2v,正常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