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00

楼主(2015-08-14):
THINKPAD T400 开机 屏闪亮一下 就暗了。 不显示了 暗屏背光不亮 但只要 用键盘按重启3个键 马上就会亮机 并且正常用。求助 大家。
暗屏

网友:
T400 LED 的 无高压条 只有指示灯 小板 拔掉蓝丫小板也一样
屏幕 主板 接口的 保险是好的

网友:
重启 正常 亮机时 按键盘 调 亮度功能正常

网友:
网内 没有 高手了吗? 帮帮忙 奇怪 重启就会好,不论用什么方法重启 都是会显示 不论 是用电池 还单用 电源 还是 两个电源同时用 只要 是关了机 再开 就会 亮屏闪一下 就暗了

网友:
各位 大师 , 请教了 别沉默了

网友:
我昨天修的是显卡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