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ASUS P5QPL-AM 开机提示DMA-1 ERROR FATAL-1 ERROR

楼主(2015-08-15):
ASUS P5QPL-AM 到手无时钟复位!IO旁边822,再来循环跑 D0 96 98时钟旁边的822!问题又来了!现在能亮机不过报错!!不知道怎么回事!BIOS刷了!!!!就想赚点辛苦钱怎么就那么难啊!搞了半天没反应啊!!南桥旁边的822也搞了也不行!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刷了试试!!

网友:
很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 还真没遇过啊

网友A:
更换南桥,以前遇到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南桥,以前遇到过一次

你以前是直接报错!还是修了别的地方才报错的!

网友:
直接就是报错

网友:
那南桥问题大了!BGA坏了那就没得搞了!白搞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