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 MA78GM-US2H主板不跑马

楼主(2015-08-15):
通电直运行(没有按开机键)风扇直转,不跑马,其它配件电源,CPU,内存都是没有问题的,请高手留个言指教一下。
cpu

网友:
查主板供电

网友:
老规矩,供电时钟复位 慢慢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啊
型号都在标题里呢

网友:
有8张am3主板都是不跑码,供电正常,不知如何修复位电路

网友:
看他的供电芯片,和供电电路,

网友(2015-09-26):
我有块神州的,也是不跑马

网友(2016-04-19):
来自: 上海
内存工作条件都有,还是档内存

网友:
查一下 桥的供电 时钟

网友:
来自: 上海
检测卡复位灯老是闪!电压都有啊 。头疼

网友(2016-10-21):
不懂,我的也是这个情况,请教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