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C440 CIH61S1 ver:1.0 开机触发但不显

楼主(2015-08-15):
求此款电脑
,刷了三个bios ,加焊 显卡南桥 故障依旧。运行的时候CPU 不发热,感觉CPU没有在运行。
cpu
显卡

网友:
CPU电压有没有呢?首先电压产生出来没有?

网友:
遇到这种故障当然是先量主板电压全了没有啊。

网友:
先把电流说说才好解答啊

网友:
没图纸,CPU电压不知道量哪?

网友A:
上电电流多少啊。
0.001 开机跳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电流多少啊。
0.001 开机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