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那台机器有TPS51716这芯片啊

楼主(2015-08-15):
原机是G50-70进水不上电  这机器太新了找不到图纸   位置是PU1207 芯片上面有51716的字样   百度没搜到这芯片的工作原理   有知道的朋友讲一下啊   帮帮忙

网友:
询问卖芯片的就知道了噻!买一个来换上去试试!

网友:
进IC37查查

网友:
icpdf网有这个图的 可以查一下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TPS51716

网友:
料板慢慢找

网友:
我在淘宝里搜到有卖这个芯片的.你询问下或是买一个咯

网友:
谢谢  工作条件都有了  定芯片回来试试咯

网友A:
我的机器是Z50-70, TPS51716输出的电压是1.36V感觉有点低,你的机器修好了吗?PL307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是Z50-70, TPS51716输出的电压是1.36V感觉有点低,你的机器修好了吗?PL307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

正常  这机器使用的低电平的内存

网友:
搜下不就知道了,买一个吧,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  这机器使用的低电平的内存

谢谢啦,我的机器还是没修好,实在不行就返厂换板子了。

网友:
实在没辙了就只有替换法了

网友:
换芯片应该可以了 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2016-11-14):
14216-1上用这个芯片 版号PU4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