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0挡开机画面

楼主(2015-08-15):
  前段时间接到一台机机器,联想e30,开机就卡logo了,心想一般都是硬盘坏了才会卡在开机画面,于是把硬盘拔了,还是一样,郁闷了,继续拆,把键盘,无线网卡,换内存都不行,可能是主板上出问题了,在论坛里看也有这样的出现,大多是刷BIOS,换南桥,没有人解决的,于是报价修主板,先是刷的BIOS,不行,又怀疑可能是声卡芯片或者是网卡芯片,挨个都摘了,还是不行,没招了,就让客户把机器留下来了,客户走了我就在论坛里看了,有人换主板都不行,可能是USB小板出的问题了,量了一圈没什么异常,心想可能是南桥坏了,然后正准备换南桥呢,一看是打胶,麻烦了,最讨厌这样的机器了,心想第二天再修吧。回到家就一直再想这个问题,什么原因导致他挡开机画面呢,论坛里人家也刷BIOS了,也有换南桥的,都是不行,然后就一直想我修的细节,是不是漏掉什么了,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细节,就是每次开机的时候风扇都不转,因为每次都是开机时间不长,可能是温度不到,然后就睡觉了,第二天来到之后特意用5v的电压测了一下,风扇纹丝不动,正好手里有一个e40的风扇,插上去开机,开机画面一闪而过,正常了,反复试了几次都是正常的,然后就定了一个风扇,换上去客户拿走。还好没有动南桥,要不然后果没法想象。新手上路高手勿喷。。。。。。

网友:
意思是风扇不转导致卡LOGO???还没遇到过。。。。谢谢分享哈。。。

网友:
风扇这问题都没注意  细心啊 楼主

网友:
居然风扇都会。。千奇百怪了

网友:
这是哪个家伙设定的。还好我修机子能亮就上风扇,但风扇如果有问题还真不知有这么一回事

网友:
你何必买风扇,把原风扇取下加点润滑油就行。

网友:
这是通病 风扇不转  或者转的慢都会引起开机卡logo   风扇不插也会卡logo  遇到这款机子注了 风扇容易坏 转不动 慢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有上进心   到家还不忘没修好的板

网友:
这问题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过!

网友:
你一开始不知道风扇不转吗?不过我是第一次遇到风扇不转会卡LODO的。

网友:
有的时候,细心很重要。

网友:
风扇问题,不会报错吗

网友:
很少有这 情况 没风扇也可以开机 小心返修

网友:
风扇不转引起的?奇葩

网友:
应该是风扇坏掉,5V短路导致卡LOGO的吧,拔掉风扇就不会卡了,这个跟USB那里出问题雷同

网友:
风扇报错吧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返修了吗?

网友:
桥要是换了 楼主就哭了

网友:
长见识了,风扇也会引起卡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