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映泰NF520 A2G+主板南桥坏了、声卡坏了、还是驱动不对?

楼主(2015-08-15):
用房说这电脑有一段时间没有用了,停用前是正常的,现在来用就没有声音了,找人来看重装了系统,没有解决问题,叫我去看看,我在设备管理器里看到很多High Definition Audio总线上的未知设备,认为是声卡驱动不对,从网上下载该主板的驱动安上、重启还是哪样,百度了一下,有人说是UAA驱动没有装好,又到网上下载,安装,重启仍然不行,再下载BK835221、BK888111来安装、重启还是不对。最后又重装系统,仍然是哪个样子,现在不知道是否真是声卡坏了。或者是南桥有问题。

补允一下图片:

网友:
换个声卡试试!!驱动打不上有可能!!

网友:
把声卡芯片换了就好了(ALC662或ALC883)

网友:
还是建议换声卡,一般系统做好是有声音的

网友:
先从声卡下手,南桥坏一般你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硬件问题,查声卡电路

网友:
自己搞个PCI上去看看嘛

网友:
这板子还修?练技术?

网友:
是声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这么多声卡。。。去BIOS里查看一下主板设置  恢复一下出厂试试。 如果还不行加一块内置声卡试试如果没问题了 就别修了。。。一块声卡才十来块

网友:
声卡芯片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只能先看声卡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不然后在看桥的

网友:
这个问题还要问??你开个店也是怪不容易的!明显是声卡坏了!吧声卡芯片取掉,换个USB声卡十几块钱了事!

网友:
收个150块钱!还赚130+

网友:
先换个声卡再说,反正也不难

网友:
拆换试试就知道是不是声卡的问题

网友:
装的系统是XP还是温7?如果XP下不认,再装温带试下.都认不出来就直接换声卡芯片吧.

网友:
好神奇头一次看到,什么方法省事用什么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