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黑屏小维修

楼主(2015-08-15):
前些日子客户黑屏换下来的屏,拿来研究一下哈!为什么要研究呢(因为本人的笔记本让我女儿弄碎了)屏型号为LP140WH4,故障为开机不显,用手电照能看到里面的图相,OK   查看了一下,发现有两个屏保险断路,从碎屏上拆了一个,一个其在找不出来,(32V的保险)在下想了一下,用0欧电阻代(这里问一下高手,这样是否可以???)   换完上机,开机,妈的,不开机了,郁闷(心里直担心会不会把笔记本搞坏了)  静下来抽根烟,理了一下思绪,灵光一闪,把保险换好了(保险断了,肯定后面有短路) 又开始量了,发现有个电容短路,叫个不停,拆下再量,还短,换上OK  试机,终于好了,到此修完(本人不是迅维科班出身,这也是第一次发贴,写得不好敬请见谅,这个图也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
学习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屏和高压条都只会小修,看有没有短路,之后一般换。

网友:
楼主看起来你的运气不错  没烧坏其他的东西

网友:
这叫暗屏吧。

网友:
我也是,屏的一个电容短路,这样换过了

网友:
是屏供电短路引起吧,应该测量后级是否有短路,排除了再上保险,否则会故障扩大

网友A:
是屏供电短路引起吧,应该测量后级是否有短路,排除了再上保险,否则会故障扩大

请问那个保险用O欧的电阻代换没有问题吧

网友:
恩,运气好吧

网友:
暗屏一般比较好修

网友:
黑屏好修吧,

网友:
我也修过几张屏,不过都动大手术了。

网友:
学出来和大家分享就是好的

网友:
对屏没有什么研究

网友:
很好修的问题  昨天我就修了一张

网友:
一般保险坏了都说明有短路的

网友B:
运气好 ,没烧到其他东西   你换保险之前都没检测短路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气好 ,没烧到其他东西   你换保险之前都没检测短路点么

粗心了呀

网友:
原来应该是暗屏吧

网友:
保险烧了,不测后级有无短路,就直接干上,上电,高呀,只能说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这样的故障是很多的!

网友:
最好把0欧电阻换回保险,不然下次就没那么走运了

网友C:
是自学的吗,我以前也想自学,但很多电路看不懂。也没师傅教,就去迅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屏供电短路引起吧,应该测量后级是否有短路,排除了再上保险,否则会故障扩大

请问那个保险用O欧的 ...

没问题 飞线也可以的

网友:
这叫暗屏好不好

网友D:
这个板又没有电路图,请问楼主如何发现那个电容短路的!?

网友:
能修复就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又没有电路图,请问楼主如何发现那个电容短路的!?

因为,保险断了,基本后继有短路,刚开始没注意,装上后电脑就不开机了,才想起来的,一个一个量呢! 没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自学的吗,我以前也想自学,但很多电路看不懂。也没师傅教,就去迅维了。

是的,自学的,  去迅维没时间呐(再说维修也不怎么挣钱的,买装备,不一定回得了本,培训也只是学些理论和日常实践)我个人觉得,技术是要靠理论和经验堆起来的

网友:
迅维科班出身?就是实地吗?

网友:
永远记住保险不会无缘无故损坏

网友:
LZ   这仔细看看应该是暗屏吧

网友:
哈哈,这种事都能被你遇到,我只想和你说: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