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LA8133p独立8显存bios

楼主(2015-08-15):
剌133p独立8显存的,哪位大哥有,网上找了很多不行,谢谢各位

网友A:
怎么判断是BIOS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判断是BIOS有问题啊?!

我刷过一些bios  要二次开机才可以亮的

网友B:
先查时序吧,不是乱刷BIOS就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时序吧,不是乱刷BIOS就能解决的

肯定是bios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