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A1287开机后运行一段时间花屏

楼主(2015-08-15):
求助A1287开机后运行一段时间最多10分钟左右就花屏,横线花屏并伴随咔咔杂音,重做三合一MCP79MXT-B3故障依旧,求指点。

网友:
错了,是A1278,刚才打错了

网友A:
换一个3合1就会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3合1就会好了

有过成功案例吗

网友:
显存加焊呢

网友:
显卡出问题的多

网友:
有过成功案例吗4

网友:
最后找到问题了,竟然是有一条内存的事。。。。。。拔掉就好了。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a1278不是板载内存吗,楼主怎么拔的?

网友:
桥问题直接换掉那个B3的桥 就不会这样的情况啦 前提是你要确定其他的内存是 配件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