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遇到两个待机不出的机器,RT8205,条件满足,故障类似,求助

楼主(2015-08-15):
先是一台G470,开机不定时掉电,多次触发,掉电时间越来越短,连续几次后,待机变为0.0056,3/5V待机不出来了,此时状态如图:
(图一G470) vin脚供电18.5V,线性电压都有,所有开启都是高电平,但是boot脚电压低,芯片好像没工作(或者有其他问题?),没有输出待机电压

第二台是联想一体机,接通电源,待机有时0.056,此时开机一切正常;但大多数都是无待机,电流0.0028,此时状态如图:
(图二联想一体机)基本情况和上面一样

3脚REF,不论有没有待机电压输出,都有2.0v电压,这是怎么回事,是芯片的问题还是后级导致?没有待用芯片,不好弄啊

网友:
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 看芯片工做了没有

网友:
什么电压不稳定?18.5V我用的是稳压电源的

网友:
换了再说, 把测试省下的时间搞其他的事。

网友A:
查基准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B:
如楼主所说,查看下第三脚REF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楼主所说,查看下第三脚REF电压是否正常

一直没弄明白这个电压是做什么用的?就是个参考?
此电压有的话,说明芯片是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基准看看是否正常!

基准电压2.0,没有待机的时候也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楼主所说,查看下第三脚REF电压是否正常

基准电压2.0,没有待机的时候也出来了

网友:
修道一个RT8205很烫,在等芯片

网友:
能开机,芯片条件正常,换一下3/5V滤波电容后不必纠结在这个电路。估计是温控电路引起的保护。

网友C:
看了规格书,REF是只要有VIN进去就会出2.0v电压的,所以楼主说的这电压正常    但是我感觉BOOT电压确实不过啊,这个电压不够好像会导致上管驱动不足的

网友D:
第一个查自举升压,升压电容有没有坏,第二个只得按时序查

网友:
查电压都出来了 没有

网友:
先换芯片不行再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规格书,REF是只要有VIN进去就会出2.0v电压的,所以楼主说的这电压正常    但是我感觉BOOT电压确实不过 ...

的确boot电压不足,正常工作的时候,都是8V以上的。
不知道是外围还是ic的问题

网友:
看看3V 5V电感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查自举升压,升压电容有没有坏,第二个只得按时序查

小电容坏的几率不大,而且boot脚有5v电压,因为没有输出所以他举不起来,也是对的

网友:
后继电路测量了吗?
滤波排除了吗》

网友:
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把电容MOS管都换了,再试试

网友:
BOOT脚有多低啊,直流5v就没导通上管,低于5v,芯片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