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了一个进水LENOVO G40

楼主(2015-08-15):
板号:NM-A311  (没图纸)
客人拿来时的问题:进水,插电灯不亮
进水位置,处理后。。。

插电后公共点短路。排除后:   经验:公共点大短很多都是19V的电容短!

更换后,OK。

注意一点:这个地方我搞了一个小时才焊OK。是这样。。。

脚位之间太太太太少了。小心再小心再小心~``

网友:
这种还是小问题了。不过能发图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进水的小问题是送钱的

网友:
功力很深厚,值得学习。。。

网友:
好细的手工活,练的不少吧

网友:
有图比较直观,送钱的还是要的

网友:
手工不错,顶一个

网友:
没图也能修好,不错啊。。。

网友:
       技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有很多进水的很好修

网友:
学习了,遇到试试

网友:
这种是捡来的。

网友:
进水短路很正常的啦

网友:
今天碰到了一搞古本本。等修好再上图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村里的电工师父!
村里人称“万能师父”|修过了本本拿来时是第二手,修的让我头痛痛!

网友:
呵呵,这种进水基本都是捡钱的,今天接了个宏基的那进水进得,CPU供电上管直接烧断了,挖了一个洞才把短路给挖好,然后就是EC,待机电路,整板大面积进水。基本就是修着玩玩了,一整片电阻基本脚都腐烂了

网友:
问题虽然简单 但是可以看出楼主发帖的耐心

网友:
位置小对焊工要求高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怕以后出问题

网友:
进水机器只要够仔细还是蛮好搞的

网友:
不错,修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