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修问题 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5-08-15):
这短时间考察了下昆山的市场 问了一些小区同行 同行价
笔记本
是100 换桥另算 但是保修2个月 想问下大家都保修多久
笔记本

网友:
一般都是1-4个月之间的吧

网友:
一般都是一个月

网友:
一个月到两个月不等!

网友:
一般保一个月.......

网友:
我们这边是保两个月的

网友:
一般一个月 客户要求保时间长也可以加点钱就OK

网友:
保一个月可以了

网友:
感觉客户好的善良的就保三个月,客户不是好人的 比较调皮的保修一到两个月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