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就掉电,转一下就不转了

楼主(2015-08-15):
P5QL/EPU主板开机转一下就不转了电源风扇无供电,

网友:
测12v是否有短路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kilighd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taiwanadult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ast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维修小明仔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资安通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taiwanadult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维修小明仔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测一下主板各主要供电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什么主板,先判断是短路引起的,还是缺供电。

网友:
板子上面822换下看看。

网友:
检查下cpu供电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这样的板子很少遇到过了

网友:
IO旁边的822换一个  如果不行在换内存旁边的一个822

网友:
来学习的飘过

网友:
是不是短路啊?

网友:
bios问题吗

网友:
查查是不是短路啊

网友:
拔掉小4口看还掉电不

网友:
电路测了无短路强行开机正常不跑吗,换个822试试

网友:
先查短路,如果无,换822或者按时序查供电缺失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