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显示器显示这样怎么回事。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5-08-15):
开机显示无信号,但是颜色是黄色的。然后接上vga就慢慢变得模糊最后直接白屏了怎么回事?
显示器
无信号

网友:
屏线、驱动板、图像处理芯片都有可能

网友:
屏线、驱动板 屏的有可能

网友:
很多原因导致

网友:
屏或驱动板,用排除法吧。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上的供电不正常了

网友:
;排线或者屏幕问题

网友:
先换驱动板试试,如果还不行,估计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