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驱动怎么搞

楼主(2015-08-15):
ASUS  X44H笔记本全屏英文死机不能进入程序。装了V89.0系统可以进系统了。但是却不能联网。不能使用U盘。总是显示发现新硬盘安装驱动器。请高手支招,十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15-8-16 10:03):
问题已经解决,换WIN7系统就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帮助!电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作为家维人员才开始学习,已经落伍了。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赶上了,不然就会被改革的大潮淘汰。谢谢大家!

网友A:
你装的是XP吧  换成WIN7的试试

网友:
你的系统太老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装的是XP吧  换成WIN7的试试

谢谢WIN7装不了,搞了几个小时都不行。

网友:
谢谢你说是系统问题,用WIN7总是出现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个驱动精灵 装备

只有光盘能用。谢谢!

网友D:
从其他电脑上下载个万能驱动助理,在这上面一安装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其他电脑上下载个万能驱动助理,在这上面一安装就行了

谢谢!从哪里安装?

网友E:
楼主你是搞维修的吗?换个W7系统,然后装个驱动精灵或都驱动人生网卡版的不就行了。

网友F:
你那全英文的不引导  还有V89.0是什么  不引导的重新做一下引导 装XP看看

网友G:
v89.0是系统版本吗

网友:
从别的机下去个驱动人生用个USB网卡装上驱动试试

网友:
很简单,用别的电脑下个带网卡驱动的驱动精灵,然后在这个电脑装上,用驱动精灵驱动一下就行了

网友H:
楼主找个比较老的系统

网友H:
正不行的 话  就装03 吧

网友H:
驱动精灵驱动一下就行了

网友I:
驱动人生  好用一些

网友J:
下个万能驱动装进去,它自动就帮你把驱动都打 了

网友K:
用360驱动大师试试

网友:
可以从U盘启动进PE吗  新机子应该都可以的吧   进PE考完驱动 在进系统装呗

网友:
不行就装win8

网友:
桥坏了导致的

网友:
下一个鲁大师

网友:
去官网下载呢

网友:
下载个带万能网卡驱动的驱动精灵先把网卡驱动打上

网友:
这机器装XP能打上驱动吗?  进BIOS设置一下 装WIN7吧

网友:
楼主还是找个专业做维修的做个系统吧 30-50的事

网友:
没有万能驱动包吗  或者驱动精灵

网友:
应该是外行人吧,又不是什么大问题,都搞不定,怎么修电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v89.0是系统版本吗

是XP  89.0V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那全英文的不引导  还有V89.0是什么  不引导的重新做一下引导 装XP看看

装了XP就是驱动也装了,很多设备显示没有按驱动。换了WIN7根本装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是搞维修的吗?换个W7系统,然后装个驱动精灵或都驱动人生网卡版的不就行了。

WIN7装上就蓝屏全英文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那全英文的不引导  还有V89.0是什么  不引导的重新做一下引导 装XP看看

是XP  V89.0    SP3  2012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v89.0是系统版本吗

是的12年的,台式机很好用。可能品牌机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找个比较老的系统

12年的一直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正不行的 话  就装03 吧

03的没有啊。U盘下载了驱动人生,但是不能用,因为USB没有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H:
驱动精灵驱动一下就行了

U盘下载了,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驱动人生  好用一些

谢谢关注和支持

网友:
下个带网卡的驱动精灵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装的是XP吧  换成WIN7的试试

人家明明是WIN7系统

网友:
换两个xp系统试试

网友:
学习了。有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下个万能驱动装进去,它自动就帮你把驱动都打 了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360驱动大师试试

谢谢帮助。可能困难。

网友:
进PE,把下好的驱动包拷进硬盘里,再进系统 装

网友:
用win7盘一步步安装试试

网友:
装WIN7蓝屏去BIOS看硬盘模式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谢谢WIN7装不了,搞了几个小时都不行。

这个电脑之前是WIN8吗,如果是电脑预装的是WIN8,一般硬盘格式是GUID,如果要装WIN7的话,要把硬盘格式改为MBR,不然就会出现蓝屏,并且BIOS也要作相应的更改才可以,你可以看一下,但是更改为MBR的话,硬话的所有数据都要丢失,先作好备份

网友M:
你试着装安装版的看看,或许可以

网友N:
装WIN7的时候把驱动给取消掉

网友O:
你是用户吗
建议找个专业地点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XP  V89.0    SP3  2012年的

那你重新做引导没有

网友P:
最低也要装WIN7  试试吧

网友:
安装一个驱动精灵,一切自动搞定!!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试试

网友Q:
换个新的系统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脑之前是WIN8吗,如果是电脑预装的是WIN8,一般硬盘格式是GUID,如果要装WIN7的话,要把硬盘格式改 ...

谢谢大师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试着装安装版的看看,或许可以

谢谢帮助,最后用WIN7安装板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N:
装WIN7的时候把驱动给取消掉

谢谢指点,这个办法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是用户吗
建议找个专业地点安装

版主莫笑,做了几十年的家维人员对电脑才刚刚开始起步,已经落伍了。电脑修的比较少,多数都是修电源,装系统,换主板。象此机的情况还没有遇到过,在大家热心的帮助下还是搞定了。在此向热心的网友表示感谢!

网友:
做了,已经搞好了,谢谢你的热情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最低也要装WIN7  试试吧

谢谢帮助,最后还是WIN7装机版搞定。

网友:
谢谢帮助,就是要换系统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Q:
换个新的系统试一试.................

谢谢帮助,换了装机板系统WIN7搞定。

网友R:
系统太老了是不是98的系统啊

网友S:
这一看就是系统问题。。。这样的情况只有换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R:
系统太老了是不是98的系统啊

98改进型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一看就是系统问题。。。这样的情况只有换系统

谢谢判断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其他电脑上下载个万能驱动助理,在这上面一安装就行了

找个有网的电脑,在百度上搜XP万能驱动助理,一艘就出来了,然后下载,下载好后复制到U盘,插在这个电脑上打开万能驱动,安装上就行了,看到了吧。这个不需要联网就可以安装驱动的

网友:
学学这个哈哈装系统不难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855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