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板的疑问??

楼主(2015-08-15):
改搞压要在主板找3个连接点    有的在哪个板上有标     比如12V  ON/OFF    GND   那些没标的怎么确定   怎么测量出来    大神解答.........

网友:
GND和地相通+12V和滤波电容+极相通至于其他的靠经验吧

网友:
万用表测量呗。12V相通的都是25V电容,还有个保险。GND接地最好测量吧。ON可以一个一个是呗,灯管亮了,开关可以控制就对了呗

网友:
万用表测量呗

网友:
12 gnd 好找 关键是ON OFF 开关一般是通过三极管链接的

网友:
可以从电路板走线上看出来,开关控制这根线一般通过一电阻连接一三极管,亮度调节这根线一般直接接到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控制的话在连接驱动板上的线找下   或者找一个稳定的3V

网友A:
对小白而言通电直接测。

网友:
电压直接用万用表能测出来,on/off一般都是跟三极管相连的

网友B:
12V和地容易找,开关一般都连一个三极管,我师傅教的。

网友:
看电路,顺藤摸瓜

网友C:
12V接保险,地不用说了吧,剩下两条随便接,不亮再对调过来就行了

网友:
on/off不是开启有3.3v关掉就没有?

网友(2015-09-22):
引用 网友B:
12V和地容易找,开关一般都连一个三极管,我师傅教的。

请问12v一般在哪找呢?是不是只要是12v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接保险,地不用说了吧,剩下两条随便接,不亮再对调过来就行了

请问那个保险是在高压板附近吗?

网友:
ON/OFF    GND   ,正常是有标出来的,12V就找次级变压的三个脚的整流二极管,或者找到25V耐压的电容,正常电压是15V,接负载就是12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小白而言通电直接测。

这个才是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