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求助

楼主(2015-08-15):
本子花屏,换过显卡,显存,查过其供电正常,刷过bios没有解决,在查屏接口时不小心打火,然后掉电在1.几应该马上开的时候掉,求高手指点

网友:
断开显卡供电看看效果

网友:
屏线打火?  不好的节奏,,接外屏试试了么? 集显独显?

网友:
换一个BIOS。在看看

网友:
发错板块了吧!

网友:
估计烧坏什么东西了吧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