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开机风扇动一下没没有,教一下。怎么修

楼主(2015-08-15):
技嘉H61开机风扇动一下没有动了,怎么修

网友A:
把12V供电 拔掉 试试

网友:
搭平台测的么? 分析开机电路开搞。

网友:
把12V供电 拔掉 试试,就是CPU供电。如果转。就是CPU供电坏,。

网友:
没有三短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12V供电 拔掉 试试

详细点好吗,谢谢,怎么分析开机电路

网友:
是不是缺电压引起的掉电?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有电压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