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68C待机0.1A 无3V5V

楼主(2015-08-15):
前天接到一台三星Q468C三代平台的机器,板子型号比较信。上基地搜图纸,不出所料没有图纸。富士康的板子都这个德行,好多都没有图纸,并且板子元器件没有标号。先拆机再说,搜版号也没有图纸。一模3V5V芯片TPS 51125好烫。由于手头有新的芯片,不管三七二十一换一片。情况依旧还是烫,待机0.1A.这时候想到了EC,一般3V5V芯片都有Ec控制输出的。EC是SMSC1310 测试到EC的一个供电脚的电容阻值为3欧姆,明显有短路,既然是EC供电3.3V,又没有图纸传统的烧鸡大法,很快感觉EC有点烫,继续加大电流2A,EC直接不能摸了,还好手跑的比较快,不然又是一个水泡。把EC拆掉,这时候发现这个供电脚阻值正常了,EC肯定是坏了,两天后EC到货。1分钟换上以后,没有待机3 5V不出。看待机芯片吧,TPS51125大家是无比熟悉的,仁宝的板子用的最多了。http://www.chinafix.com/home.php ... cid=77362#pic_block看芯片的引脚定义:16脚正常19V,17脚VL相当于LDO5V也正正常。13脚总开启3.3V也正常。大家知道如果这三个信号正常1脚和6脚内部就会自动产生第二组开启3.3V,测量0V.刚换的新芯片,问题肯定不在芯片。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拉低了,一般1脚和脚都会接两个小MOS管来进行保护,如果后级过流就会拉低1脚和6脚。由于没有图纸,用表笔划附近的两个mos管很快找到控制1脚6脚的。翘起来这两个mos管,果然1脚6脚出来电压了。3V5V也出来了,看样子就是EC信号不正常。把两个EC还原,不小心碰到开关,居然电流刷刷跑起来了。还以为是短路了,开关灯都亮了,桥也烫了加上内存电流有跳变。上屏开机显示了。想骂人,待机3V5V不出,按开关才出3V5V.并且1脚6脚内部开启都不正常。谁想按开关就出了,再试一下果然如此。关机后,3V5V待机是有的,但拔掉电源再上电还是没有3V5V,按开关就正常了。估计换完EC就好了,害我查了半天。很少遇见按开关才出3V5V的,虽然没有电路图但可以分析出来,按开关EC某一个脚输出电压为高电平,再通过一个MOS拉低控制1脚6脚两个MOS的G级。利用这样 一个反项控制,让1脚6脚正常输出。不管怎么样还是亮机了,作为维修人员我们不仅仅是为了挣钱,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有回应还是从心底里高兴的,找到自我的价值。维修无难事,只要肯探索。附上亮机图http://www.chinafix.com/home.php ... cid=77363#pic_b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