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 没+VCC_GFX供电 这台机器我醉了

楼主(2015-08-15):
ACER E1-471G 没+VCC_GFX供电

有人也是这个情况。我基本都跑完全部时序了 CPU复位都有 就是不显示,0.8A
好板都是1.1A亮机
哪位可以指点下

网友:
你有板子对着修不是最好啊

网友:
查不出 都不知道查什么信号了

网友A:
同故障  楼主搞好告诉我下  南桥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故障  楼主搞好告诉我下  南桥都换了

我纠结要命 两台呢 自己有好板都搞不掂

网友B:
换个CPU,刷个BIOS,还不出来就查下为什么不出这个电压,看是哪个条件没有满足,细心点查有一样的板子,对着量,还怕修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CPU,刷个BIOS,还不出来就查下为什么不出这个电压,看是哪个条件没有满足,细心点查有一样的板子,对着 ...

你以为这个板子好修?很多人都搞不掂的 这些应该都是没问题的 都是好板东西换了 试过

网友:
无集显供电——,——————,,,,,,,,,,

网友:
没有跑码吧

网友:
这个原因挺多的

网友C:
你这是几系列的板子?

网友:
现在ACER 的板子和三星的板子真是难修!

网友:
楼主,GFX供电是跑码过后才有的,现在修过内存再说。过了内存还不出来,就修GFX供电PWM电路,抓取上管G极是否有动作?

网友:
很多人说,没出集显电压是最难修的,,,淡定啊,还要长期的学习

网友:
CPU复位都有了,那就是软启动问题,C[U读取BIOS程序,刷个BIOS,还是不行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妈的,,HM65以上的都是这故障,,机器要跑码才有集显供电,我有个V5-471,也是平台复位都有,跟你一样

网友:
无集显供电都没过内存!!有无跑马呢?

网友:
            内存过后才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几系列的板子?

3代的 HM76

网友:
显卡供电在自检过内存之后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