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楼主(2015-08-15):
前段时间 一个客户 送来一台 外星人M18-R2 自己在家清理灰尘 装上就不亮了 而且 报警一声 嘟 嘟 嘟 嘟 就是不亮 我开始检测 刷BIOs 都是老样子 最后放弃了 把他的BIOS 又刷回去 装上结果 能开机了 进系统啦了 啦啦啦啦 赚钱了 可是今天 那哥们 又回来了 拿过来 一开机 又开始 DELL 独特又揪心的 报警音 嘟嘟嘟嘟 啊 又拆开 重新装 还是涛声依旧 我头大了 有没有那位兄台遇到过 指教指教

网友:
看来清灰有风险啊~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显卡有问题,加悍一下试试看

网友:
问客户之前有着问题不,没有的话应该是那里没有装好

网友:
几声报警  看看是不是屏线  外星人拔掉显卡板应该可以亮机的。

网友:
清灰有风险啊 尤其是这些牛逼人机子

网友:
很惭愧至今都没有修过外星人

网友:
还是那没装好吧

网友:
报警几声啊,四声吗?如果是报警四声的话是(RAM读取/写入故障)重新插拔一下(或更换)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