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T1323sf代换

楼主(2015-08-15):
求VT1323sf代换。。不要这种封装。。。太难焊了,,4个才成功一个。。。。

难焊又贵。。一个9块。。有没有正常点的,,大点的可以代换,,想飞线比较容易点。。

网友:
这个不可能有代换,因为这是集电源管理和mos上下管一体的,也相当于一个二级电压转换,不可能有代换,不过这种玻璃管我换过,自己感觉挺容易的,对好位置,吹化动动就ok

网友:
我换三个都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