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挑cpu的主板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5-08-15):
一块GA-EP43的板子,开始是不触发,换了IO后可以了,但是又复位灯常亮。查cpu电压很低,才0.3-0.5V左右,cpu供电查了一通都正常,换了ic也是一样。

无意中,换了个奔四的cpu,结果一路跑码到FF。用其他酷睿的E420、E2160、E5300、E6600等等都不行,复位灯常亮,cpu供电低或者干脆没有。

用奔四的U进bios还原设置                                       情况一样

用奔四U进winxp系统刷bios                                     情况一样

调换主副bios                                                           情况一样

吹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刷                                         情况一样

现在真的哭笑不得了,只能用奔四的U这个主板修好也没用啊。请教高手,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

补充下:这个板子cpu供电ic是用ISL6334带1个6622和3个6612驱动,貌似还有个it8268r芯片,应该是管出cpu的vid的吧?

网友:
可以查下CPU供电方面,可能有小电压没出来

网友A:
请问一下,小电压指的是什么?

网友:
是不是bios芯片工作不大正常?还是it8268r芯片没用发出正确的vid组合?

网友:
这个是CPU痤接触不良,拿刀片刮一下看看

网友:
哦?那我试试,谢谢。

网友:
刚试过,用铜刷刷了下cpu座里的触点,橡皮擦了几块cpu的触点,还是老样子。按cpu座也没用。只认奔四的那块U。这么奇怪的事情还是第一次碰到,请大家都来说说,可能是什么情况?

网友:
所有酷睿的U都点不亮,复位灯常亮

只有这个奔四的U

什么情况啊?兄弟们,说说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还有个情况忘记说了,我换了个32.768晶振和谐振电容。会不会是这个原因?晶振和谐振电容不是一个板子上的。

网友:
是不是和时钟芯片有关系呢?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没有啊。都没人指教,怎么搞?我该试的都试了

网友:
没人回答,搜了下论坛,看到饼哥N年前的一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3627-1-1.html,有点启发。明天去换一下时钟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小电压指的是什么?

所有电压呀,只要能在U中找到的都可以查一下

网友:
复位灯常亮,表示没有复位呀,如果供电都查了,那就剩下时钟了,可以看一下时钟芯片的EN,供电,晶振是否都正常呀。还有最好看一下CPUSTOP和PCISTOP是否正常有3.3V没有

网友:
好的,我明天再仔细量一下。我就觉得奇怪了,奔四的U可以跑码进系统,说明板子应该没问题啊,怎么换别的U就没复位了呢?什么情况。。

网友:
今天又查了下,上别的U的时候,复位灯常亮,cpu核心供电没有

网友:
是不是挑u...

网友:
是的啊,烦死了啊。

由于没有同类时钟IC,没办法代换。看看是不是别的地方的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说一声

网友:
刚代换了it8268R,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量出来cpu供电ic的电压如下:

ps:是复位灯常亮下量的

网友:
楼主修好后公布一下结果吧

网友:
恩,我会的。现在还没弄好

网友:
路过,长见识啦

网友:
这种问题在AMD上也经常出现,一直就没修好过....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有,就等你搞定呢

网友:
inter的板   爱出这个问题

网友:
搞不定啊,只能先放一边了,没辙

网友:
是不是CPU座有尘,扫一扫,但是小心的哦

网友:
我也碰到过的,联想一块主板,也是只能上单核,不能上双核,后来没办法,只能放弃

网友:
扫过cpu座和触点,无效。

网友:
刷个比较新的BIOS

网友:
坐等结果  哈哈 来大神解决他

网友:
这个真的是奇葩问题哇……

网友:
楼主搞好了记得分享下

网友:
是不是CPU座有尘,刷一下试试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答案,虽然板子修好了也不值什么钱,但是还是掏邮费邮给高手去修了。等他修完告诉结果吧。

网友:
兄弟你搞定了吗,我这里有片P5G41的主板只认一个E5500的CPU其他的都是不跑马,就算换一个E5500的U也不跑马,郁闷啊

网友:
vid全都高电平吗

网友:
这么厉害,值得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