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751P无CPU供电

楼主(2015-08-15):
  早上接修客户一台联想G470板号la-6751p笔记本,上电到0.46,拆机测得没有CPU供电,看到这板子无CPU供电,先换了一个CPU,无果,刷BIOS,无果,找到ISL95831的24脚相连的电阻拆掉,还是没有出电压,基本上可以确定还是ISL95831的问题,开始测量95831的工作条件,23脚VIN19V正常,22脚VDD5V,7脚VRON,6脚SCLK,BOOT电压都正常,更换cpu供电芯片,插电测试电流上到0.38,更换cpu测试,触发上电顺利的亮机了,此机到此修复,

网友A:
95831的供电芯片坏的真不少

ast

网友:
应该 是CPU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客户现在说不修了

网友:
修好了才说不修?

网友B:
请教楼主,BOOT正常值你测得是多少?

a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BOOT正常值你测得是多少?

BOOT是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95831的供电芯片坏的真不少

95831坏的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C:
我擦 这种情况顾客说不修了   你怎么搞  怎么收钱   这种顾客好贱啊

ast

网友:
楼主好倒霉啊

网友D:
楼主修之前没有报价吧,可能客户决得贵了又不修了

ast

网友E:
为什么不修,报废吧。

ast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修,报废吧。

直接给它报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之前没有报价吧,可能客户决得贵了又不修了

修好了再报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擦 这种情况顾客说不修了   你怎么搞  怎么收钱   这种顾客好贱啊

报了客户400,不算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了再报价的

这样就太被动了

网友:
这个芯片坏多了吧 客户好贱 会付出代价

网友:
95831还是坏的比较多的

网友:
我也遇到。。呵呵

ast

网友F:
你的CPU坏没有,我遇到几台都是修好cpu供电,最后U都是坏的

网友:
芯片拆下来!待机也拆下来 !上电
然后在装上 。。。。。宣布装机下葬

网友:
运气还算好的 上次修个桥也一起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CPU坏没有,我遇到几台都是修好cpu供电,最后U都是坏的
坏了。。还好CPU不贵。。哈哈

网友:
CPU和芯片都坏?

网友:
一般都是修好了,报价

网友:
也是一台G470去掉24脚的电阻,出供电,以为芯片好的,死活不愿意换,搞了大半天,还是换95831好了。

网友:
ISL95831坏的 U坏的也我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