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V1440进系统卡滚动条

楼主(2015-08-15):
求dell V1440进系统卡滚动条死机,拔掉硬盘也是一样的,拔掉硬盘进pe也是死机。是不是南桥坏了呀,是一代I3独立的机子。

网友:
不用怀疑直接干

网友A:
先查外设,在刷bios不行,加焊下桥

网友:
拆外设,再换桥

网友B:
先拔出所有外设,裸版操作,不行就先刷个资料,换cpu,内存试试,最后再南桥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拔出所有外设,裸版操作,不行就先刷个资料,换cpu,内存试试,最后再南桥

没插什么东西,用裸板也一样,内存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外设,在刷bios不行,加焊下桥

刷bios的几率大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插什么东西,用裸板也一样,内存换过还是一样,

cpu换过没,我有遇到这类问题是cpu的问题,换了cpu就好了

网友:
先刷的试试,再不行含桥,但是要排除外设自检卡外设的也很多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卡LOGO 查南桥工作条件  外设为主

网友:
就像楼上的所说  直接刷BIOS  不行就直接干桥

网友:
这情况 直接换南桥吧!  一般都是南桥坏  导致的!

网友:
CPU核心供电不行

网友:
换过硬盘试装系统试过没有,

网友:
1.拨掉全部的外设,裸板测试
2.打USB口的阻值看有没有明显的短路,看3V5V待机电路有没有明显的阻值偏低,手摸网卡,声卡等外设有没有异常发烫
2.换CPU测试
3.换内存
4.刷BIOS
5.干桥吧,HM55的容易坏

网友:
一点点的测试   光驱 拔掉     显卡虚焊 也会造成 这种情况    换安装版光盘

网友:
先拔掉硬盘看下,排除外设,然后不行换一个cpu,还是不行刷bios

网友:
只能说有桥的可能性 还需要测量 判断

网友:
裸板进PE是否可以

网友:
换了再说。

网友:
先换CPU,再拆外设,不行再换桥。

网友:
  先简的易

     第一步。最好刷 bios  基率挺大的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不好修,我上次V450出现这种故障,我重装系统不安装驱动,然后在官网下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