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V点歌机触摸液晶屏怪问题

楼主(2015-08-15):
接点歌机两台显示器都是偏红   一台19的一台22的    情况都是一样   但是接主机 笔记本就正常显示         点歌机接别的显示器都正常   唯独这两台偏红   搞不明白了     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既然接主机信号正常。那就不是点歌机问题撒,是终端问题

网友:
这个是接点歌机不正常偏红的画面

网友:
这个是接主机正常显示的画面

网友:
这个用别的显示器接点歌机的正常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接主机信号正常。那就不是点歌机问题撒,是终端问题

但是接别的机器都正常啊

网友:
视频接口有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
还是视频接口的问题,是不是针歪了

网友:
信号线接触不良。

网友B:
楼主,你检查下连接线,或线头的针,看看有氧化的没,我遇到这种现象,都是线头的针氧化

网友:
接插件,调换能正常的就将就着用

网友:
接口,供电查查吧,估计偏差过大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检查下连接线,或线头的针,看看有氧化的没,我遇到这种现象,都是线头的针氧化

我再来看看

网友C:
我遇到发绿的 就是接口的事 你发红也检查下借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发绿的 就是接口的事 你发红也检查下借口

接口换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刚定了两块板子回来试一试  看到底有什么巧

网友:
插口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