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宏基4752G I5 2450 CPU GT630显卡,HM65桥 主板BIOS

楼主(2015-08-15):
ACER  宏基4752G  I5 2450   CPU  GT630显卡,HM65桥  主板BIOS

acer 4752g I52450 gt630m.rar

Xanan -5 资料错误

网友:
能告诉我显卡什么型号的吗?多少颗显存的  刷了独显打叹号

网友:
最好把板号写出来

网友:
刷上去电压都不跳

网友:
容量明显不对,蒙人的

网友:
原装好的机器备份,此机器,显卡芯片好几个型号,不要刷错

网友:
N10M-GE2-S ,时间好久了,显卡芯片型号好像是这个

网友:
还好我看了容量没刷

网友(2015-10-08):
还是不下载了   这年头分很重要

网友:
这个型号的你应该是2.5M的啊   应该是4M的啊

网友:
懂不懂,这个型号,显卡芯片都好几个型号

网友:
有可能没有备份完整

网友:
我不是用编程器读写保存的,如果是编程器读写保存是4M的,是万能备份软件BIOS_Backup_TooKit_V2.0备份的,我试过只有2M,有区别的

网友(2019-07-03):
这个能用了么?

网友(2020-10-12):
刷了,不亮机,不要再下了。

网友(2020-11-22):
刷了不管用

网友(2021-07-26):
容量不对 别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