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和三极管导通问题!求权威解答!

楼主(2015-08-15):
这个是充电的!看不懂!如果没有PQ5就还可以看懂!求老师傅!
这两个三极管都是P沟道的是吧!是不是P沟道的管子就是S极流到D极!而N沟道的就是D流到S啊!这个图的PQ36S极流到D极后!PQ38又是怎么样工作啊!凌乱了!
这个图是完整的!求师傅们指点下吧!

网友:
就是p管嘛===

网友A:
一样的啦,只要够条件导通后,哪边流向哪边都可以的啦,就像门,你开了后,可以外面走进去,也可以从里面走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啦,只要够条件导通后,哪边流向哪边都可以的啦,就像门,你开了后,可以外面走进去,也可以从里面走 ...

就是MOS的导通条件满足后D极可以流向S极S极也可以流到D极!还有个问题!那三极管PNP的是不是只允许C极流到E极啊!三极管应该不是导通条件满足后两边都能导通吧!

网友:
求权威回答!

网友:
就是说MOS管只要到同条件满足!D极S极之间可以不分方向导通!而三级管是分方向导通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MOS的导通条件满足后D极可以流向S极S极也可以流到D极!还有个问题!那三极管PNP的是不是只允许C极流 ...

可以这么理解呀,只要满足条件C和E就导通了,但PNP和NPN三极管的导通一般都在处理信号上,不会出现在高电压,高电流的线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MOS的导通条件满足后D极可以流向S极S极也可以流到D极!还有个问题!那三极管PNP的是不是只允许C极流 ...

MOS管是双向的,并且是电压控制器件,只要G级跟S级的电压差满足导通条件,D流向S或S流向D都是可以的。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器件,它的导通就是单向的,但是不能绝对地说只允许它从C流向E,因为它有NPN跟PNP之分,NPN是从C流向E,但是PNP的流向是从E流向C,你看三极管符号那个E级的指向箭头就很容易想明白可

网友:
MOS管是双向的,并且是电压控制器件,只要G级跟S级的电压差满足导通条件,D流向S或S流向D都是可以的

网友:
跪求楼主答案。

网友:
有难度,确实有难度

网友:
不错 好久不接触都忘记了   感谢各位大师的回答

网友:
只要导通电压满足,哪级到哪级都可以

网友:
最好远程学习下笔记本。刚开始是不好理解,但是看多了自然而然就懂了。

网友:
明白了!谢谢各位师傅们!

网友:
3楼讲的很好

网友(2015-09-18):
看三极管符号那个E级的指向箭头就很容易想明白可

网友:
MOS管是电压型控制原件 三极管是电流型控制原件,MOS管只要G集达到导通电压就导通就像水阀开了就有水流水流的方向是可以双向的 ,三极管是电流型控制它也要有工作条件,如NPN 只有BE节电压差大与0.7导通 CE有电流 随着BE电压的升高电流也再增大,CE节电流也会成倍的增大,小的电流电压信号控制大电流电压输出。三极管分 硅 锗管 三极管还可以做信号的导向 在B集输入正集性信号 在输出CE 可以得到负集性信号。个人理解如有不对请谅解、。

网友:
看不清图啊

网友:
好像网络不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