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2161硒鼓101S充电辊两端的白色和绿色塑料套件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5-08-15):
如图,充电辊两端各有一个套在辊上的套件,它的尖端插在外壳孔中,在硒鼓外面可以拨动,请问它的作用是什么,如何使用。

网友:
不好意思,只是路过

网友:
这个能在硒鼓外面拨动的部分是调整什么用的吗,我没有这个机器,只给别人加过这种粉。

网友A:
那个起到固定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起到固定作用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2161机器的原装硒鼓加普通三星粉颜色深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2161机器的原装硒鼓加普通三星粉颜色深点吗.

这机器要原装粉不能用普通碳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要原装粉不能用普通碳粉

这要看你加的是什么粉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你加的是什么粉咯。~!

巴川粉或LG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要原装粉不能用普通碳粉

巴川粉或LG粉吗。

网友D:
好像是绿色的导电,白色的不导电吧,不可装反

网友(2015-09-23):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绿色的导电,白色的不导电吧,不可装反

是这样吗,可是它的边上不是有碳座吗。

网友:
这个机是坑货 很多时候加了粉后边很淡  所以需要找到一个合适他的粉  不然加1 2次粉就变淡了  基本上弄了也没意思
直接叫客户换套鼓呗,,谁叫他贪便宜买这些垃圾激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