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42A23T不通电,无待机电流维修

楼主(2015-08-15):
SONY SVF142A23T不通电,无待机电流
       索尼笔记本,故障为不通电,通电测待机电流为0,拆机查开机电路部分,见图PQ35,123脚电压19V,4脚19V,5-8脚无输出。PQ35输出电压的条件是4脚必须为低电平,查4脚信号点,由PQ2的4脚控制,PQ2是两个NPN三极组成,要想PQ2的4脚为低,PQ2A2脚必须为高电平,同时PQ2A的B极必须为低电平,现在的条件是5脚为低电平正常,但1/2脚却为低电平,断电测试1/2脚阻值为0,取下PQ2测试1/2脚仍然接地。再检测PC4和PC3电容,正常。继续追查跟1/2脚相连的-VAOFF信号,断电测试与-VAOFF相连的PQ50,三脚阻值都为0,取下后测试此场管又没短路,不上此管子测量板子上对地仅S极对为为0,正常。
    然后找一颗702型号的N场管,换上后测试三脚仍然为0,这就奇怪了。确定换上的管子是好的。原板拆下的管子也是好的。不太明白-VAOFF信号作用,大概是交换和电池转换开关作用。这样的话那么我取下PQ50,PQ2的1/2脚就不会拉低,后级就应该能有电压,马上试试,拆了PQ50后,通电,待机电流0.005,按开机正常启动,进系统也完全正常。为了确认是否是电源和电池切换作用,在装有电池情况下直接取下交流电源,机器马上断电。
    现在问题是为什么测试PQ50是好的,但装上就出现短路,换一个管子也相同表现,也就没有理由怀疑周边元件了,为稳当起见,又检测了前极电容C482和三个非门PU10/11/12,也无异常。望高手分析。

网友A:
      虽然现在机器能通电可以使用了,但无法使用电池也是一头雾水啊。望高手能解读一下上面电路图中关于-VAOFF的概念和PQ50的具体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现在机器能通电可以使用了,但无法使用电池也是一头雾水啊。望高手能解读一下上面电路图中关于-V ...

烧一下PQ50的PIN3,找出短路啊

网友:
-VAOFF要为高电平,DC-C要为低电平。拆了PQ50时,PQ50位置3脚阻值多少?

网友:
PU10/11/12的2脚依次为高--低--高

网友:
也可能是PQ5的问题

网友:
还是要找出短路才行呀,烧一下?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不上PQ50,打此管子对地G/D为400多,S为0,是正常的,装上PQ50后,三脚都对地为0,测此管子又没有短路,换一颗也是全对地为0,另外有人说用烧机法来检测,问题是待机电流都为0啊,手触图上相关元件也没有任何温度。会不会是忽略了PQ5呢。电脑已经取走。

网友:
站内看到的,好像和你现象一样广达代工索尼SVF142A23T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7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