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30!不一样的维修节奏!板号DAOSW9MB6E0!

楼主(2015-08-15):
顺丰快递今天真是顺风而来!领导拿了主板直奔我来,说是不能再出差错了你来装!(机器在我们店里放了快一个月了,板子换了两块,这是第三块,前两块只要装上触发就掉电,秒掉!掉的一个个眼圈都汪汪的!)拿到板马上测试,插上屏线和开机,触发,依然如前两个,不得不说,这里不骂个脏字都对不起大家,细想板子都换了,主板百分百可以确定是没有问题的,从第二块发货时再三叮嘱,测好再发来!仔细一回头想了想刚在触发的一瞬间电流上到2.1,是不是有短路,打值无果,不小心触到屏线,有点温度,不对,是不是屏线短了,先让同事帮忙拆开,对裸板继续测!找了个内存换上,触发1.3,呵呵,貌似好了,又找了两个U,两个条,反复试,的确内存坏了!屏线拆开,发现摄相头的线短路烧成一团了,处理,OK!

(粗枝大叶的风格!像我,呵呵)
有了以上经历,我对前两块板又做了测试,主板完好!待全数退回,因为……因为人家修好了嘛!
神舟这片板,不上内存,秒掉!这是血一样的教训!上坏的内存自不必说!所以第一次店里的呆萌小少年被批评时一脸委屈,都以为他装机出什么差错了,第二次换了个更帅的帅哥,帅哥只善于帅,涛声依旧是理所当然的!
此时在维修时,电流0.07,明显有种短路的感觉!当时显卡发烫!因为可以触发亮机,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师傅说干显卡,我问为何,因为烫,或许哪里显卡内部短路,可以亮但这明显不正常,好吧试试吧,换了一样!电流是慢慢上去的,待机可以理解为是正常的,这也是我在论坛里学到的!因为有好板对比,打值一切正常,排除短路,有电压提前出来的可能性较大,测到MAINON控制的两个管!这里的电压出来了,拆掉就正常

MAINON如果提前出来了,我是不是又得弄BIOS和EC,千万不要!实测PQ20损坏,换了便好,中间有许多插曲不一 一细说!
总结:如果不知道内存不上秒掉,如果不知道显卡烫是因为其它,如果待机正常,显卡又烫,如果这些都不对,可又触发!本贴或许您感觉没有营养,如果我这么说!您会不会摇旗呐喊为我加分!
如果这样您都不为所动!那么我只能把日常感觉有意思的图全贴出来了!知道平日里看图学画比文字要易懂的多!我也就呵呵了!

(里面串联了一个钮扣电池!)

(八爪鱼之无可奈何!)

(这个大家都会不解释!)
好了,又到了评分说再见的时候了!呵呵~!鞠躬!!!

网友:
特意过来加分,哈哈。

网友A:
最后一个图是用USB网卡改的吗?没改过,怎样接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图是用USB网卡改的吗?没改过,怎样接线的?

很简单的,我当时飞的华硕,点位图也没标USB那片,直接所有接口定义都没写

网友:
加分,顶一个          摄像头坏了,内存条也坏了,屏线也是坏的,

网友B:
看到楼主创意图第二张,我禁不住笑了,因为前不久我接修联想G31主板时因为手上没有转接座,找了八根线一端分别焊接在八脚BIOS芯片的八个脚上,八根线的另 外一端分别夹在编程器的插槽里,线太多,芯片脚位又太密,好费劲,但最终成功刷BIOS修复了这片主板,从图片上看,楼主和我用的编程器可能是一样的,广州优硕的。维修有时必须因地制宜,要有创意,不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楼主创意图第二张,我禁不住笑了,因为前不久我接修联想G31主板时因为手上没有转接座,找了八根线一端 ...

呵呵,是的,我也是摸索着来的,我先把线插入座子里,插一根用手按住,依次插入后,用烙铁焊在引脚上,我用的是焊锡丝,容易折成任何形状,容易焊接,容易找。另外您不加分能不能帮我个忙,我的帖子不知哪个哥哥给点了个反对楼主,就这个文章,你能不能帮我支持一下,在此感谢

网友D:
哈哈 拆机小弟好委屈

网友E:
很有创意,有点意思!

网友F:
这样焊接有点烦了

网友G:
摄像头线怎么会烧那么严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拆机小弟好委屈

是的,跟受气的小媳妇一样,错怪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焊接有点烦了

嗯,没办法,本来这样的就不多,有办法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摄像头线怎么会烧那么严重呢

不太清楚,里面接地线和其它线连一起了,粘在一起了

网友H:
不会是屏轴把线绞烂后碰在一起才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会是屏轴把线绞烂后碰在一起才烧的吧?

没有,拆开后我看了,断的地方不在屏轴处

网友I:
楼主你这样搞好像不太好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这样搞好像不太好看吧

您说的是哪个不好看?BIOS那个是只是临时刷写下,万用表那张本来总是电量不足,串个3V电池,变成10V,正好电量十足,最后一个是塞进主板的,看不到的

网友:
能不能帮我点个支持楼主,不知哪位大神点了个反对,心塞,提前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这样搞好像不太好看吧

万用表

网友J:
楼主的技术又提高了~支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技术又提高了~支持你

我还依然记得你的烧机大法,那叫一个亮丽

网友K:
看了半天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L:
学习了,不错呵呵

加分呐大神!没有大家的支持,好孤独

网友:
我来加分了

网友:
不知哪位大神点了个反对,心塞,提前谢谢你了

网友:
你可来了,我想死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了半天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表达能力有限,有待提高,不好意思

网友M:
看着这样焊线的,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着这样焊线的,我也是醉了

来一张你是怎么做的,让兄弟学习学习,私信给我

网友:
八啊哥谦虚谨慎!不能和我小小白一般见识

网友N:
看来领导还是很信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来领导还是很信任你

都是之前大意!如果当时腾出个师傅好好看看,估计也不会让前台为难,一推在推,实在顶不住压力,内存坏了,秒掉,不上也掉,都以为是被人修过不好弄,所以才引起这么一连串的问题

网友:
不错 加分鼓励

网友:
谢谢三藏,你取经回来啦?呵呵,我记得你曾教过大家对屏电路不看图纸维修的方法,印象深刻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刷BIOS的高手!

网友O:
神舟机器我一般直接换班  太难搞了

网友:
你这技术太牛了

网友:
坐等兄弟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O:
神舟机器我一般直接换班  太难搞了

各种搞嘛,不弄,下次遇到还 是头疼

网友:
  不是啊,我一直在向老前辈学习来着,呵呵

网友:
哎,这样真是蛋疼

网友:
这个故障没见过,确实不错

网友:
楼主真有闲时间啊 直接买个 座子不就解决了 !还方便快捷!

网友:
原来是内存坏导致的掉电,看了还是测试的时候不够细心啊。

网友:
特意过来加分,哈哈

网友:
换第二块板的时间就应该检查是不是其他的问题啦

网友P:
脑洞大开,没有想不到的办法啊

网友:
bios也是一绝哦

网友Q:
编程器那个是什么节奏?求解释

网友R:
你的总结应该加一条。眼见为实,不要错怪任何人。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垃圾的神舟  头大的维修啊

网友:
真是够糟的,   看着挺乱的了

网友S:
上次碰到个海尔的屏线被压断了

网友:
神舟机器绝对神!太TM难搞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P:
脑洞大开,没有想不到的办法啊

关键有的时候开不出来

网友:
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
搞屏显要拆有点麻烦、这还好可以看到。

网友:
维修有时候很有意思,哈哈..

网友:
哈哈 挺有意思

网友:
上回修了个联想掉电的南桥坏了 换南桥后插屏线一看还是掉电- -最后换第二个桥后才发现屏线烧了

网友:
老师傅的话不能全信, 有些没有任何理论依据 。

网友U:
一贴传送多个经验,楼主人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一贴传送多个经验,楼主人才啊。

只盼大家给加点分呐

网友:
能明察秋毫,善于分析,是成功的秘密。

网友:
有点意思。但也有点无奈

网友V:
不知道楼主想表述什么呢,没有重点

网友:
楼主 修的牛逼啊

网友W:
什么时候有楼主的水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W:
什么时候有楼主的水平啊

也有修哭的时候,那是没晒出来!

网友X:
最后那个解释一下,不懂

网友:
这个是神马情况

网友:
呵呵  我笑了 楼主有才啊

网友:
赞同,简直是乱七八糟

网友:
如果有 维修过程就好了

网友Y:
射像头很少烧吧,是不是装机的时候接错了,

网友:
厉害啊,还尅这样搞

网友:
岁的法国人童话已经干涸

尽染苍穹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T:
关键有的时候开不出来

哈哈,就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编程器那个是什么节奏?求解释

看其它评论即可获知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的总结应该加一条。眼见为实,不要错怪任何人。

错怪?我有点听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上次碰到个海尔的屏线被压断了

海尔有款好像是T什么的机器,和这个图纸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不知道楼主想表述什么呢,没有重点

重点是总结啊,红色显眼,何出此言

网友:
引用 网友X:
最后那个解释一下,不懂

USb外置改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Y:
射像头很少烧吧,是不是装机的时候接错了,

不可能,接口大小都不一样

网友Z:
最后一个图是用USB网卡改的吗?没改过,怎样接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最后一个图是用USB网卡改的吗?没改过,怎样接线的

迅维去搜一下,多的是

网友:
额 这都行 你厉害

网友AA:
你这个设备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A:
你这个设备牛呀。。。

你指的是哪个?

网友:
这刷bios技术也太高了

网友:
串纽扣电池  有创意

网友:
还是很不错 不上内存掉电 下次知道了

网友:
这BIOS刷机图片太够成熟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学习了,这样也可以!

无语,能不能说点有帮助 的话

网友AC:
你们的武器真是高大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你们的武器真是高大上啊

加分了再说话,呵呵,武器都是自己改的好嘛,我也是迫不得己啊

网友:
一台笔记到这样,基本全坏了,这国货质量~~

网友AD:
师兄焊接的座子好牛,钦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师兄焊接的座子好牛,钦佩呀。

都想转行了都……工资不够花啊

网友:
小白白路过,请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能修出机器就行

网友AE:
这 拆机 小弟 的心情  或许 我可以理解      以前 做学徒的 时候  也是 被师傅  老板   误会了 好多次   毕竟是学徒   只能默默的承受

网友:
加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 拆机 小弟 的心情  或许 我可以理解      以前 做学徒的 时候  也是 被师傅  老板   误会了 好多次   毕 ...

大神求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拆机小弟好委屈

拆机小弟 这下该找你们解气了

网友:
摄像头线怎么会烧那么严重

网友:
加了 5分

网友:
这板容易断线的

网友:
不错 很好   思路清晰

网友:
呵呵  有点熟悉的感觉

网友:
高手就是 牛逼呀

网友:
神一样的节奏  见识了

网友:
高 实在是高   这样都能刷侧

网友:
神州的我都几乎没修有好过  神州本 不知道  还是不了解

网友AF:
你这是怎么弄得  有的底座不是可以直接焊上去吗 还得费那么多闲 好麻烦

网友:
一波三折修神舟

网友:
楼主 功力深厚

网友:
这个弄得可以的

网友:
虽然后面没看懂  但还是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细心,有创意。

网友:
USB 网卡改的很经典  哈  我之前改的是E420的机器

网友:
哎啊看着真乱

网友AG:
呵呵。。。。改USB 网卡,其实也挺简单的。。

网友AH:
我只想说  你辛苦了 块去陶点东西吧 别这么为难自己

网友:
楼主 技术厉害啊  这样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我只想说  你辛苦了 块去陶点东西吧 别这么为难自己

呵呵,现在有些芯片还不太多,可以先迁就一下,以后再买,再说老板不是我,我说了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呵呵。。。。改USB 网卡,其实也挺简单的。。

你学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你这是怎么弄得  有的底座不是可以直接焊上去吗 还得费那么多闲 好麻烦

别提了,找个座子找的我头疼,还不如直接飞省事儿呢

网友:
必须加分,哈哈

网友:
说话算话啊~!

网友:
明的机子坏得很多给客户报价很头痛

网友AI:
楼主动手能力挺强的   我的万用表也改过

网友:
楼主还是买个座子 方便啊

网友:
这想法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楼主动手能力挺强的   我的万用表也改过

昨天我们店里三个万用表都没电了,买 的电池还没到货

网友AJ:
难道楼主之前没有裸板不加屏点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J:
难道楼主之前没有裸板不加屏点过吗

这是因为之前换板后都是由其它小兄弟们装的机,还没轮到我看这个板呢

网友:
还有一个宏基机器的扁平状屏线 特容易撕裂

网友:
还是哦查清楚好点

网友:
不是加了么

网友AK:
楼主有没有神州v41a的图纸

网友:
哦,呵呵,我没看,谢谢哈,我只是开玩笑的说一句说话要算话,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楼主有没有神州v41a的图纸

没有,你可以用其它图纸做下参考,如果这个方法也不行,那我帮不了了

网友:
上次有台HP的也是  微短   时亮时不亮

网友:
好例子好例子好例子好例子

网友AL:
新的机器好多这种BIOS  我也是这样连接线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新的机器好多这种BIOS  我也是这样连接线写的

嗯,被逼出来的呵呵,我也是没师傅正二八经带,多想找个好师傅

网友AM:
其实这些我们都干过

网友:
都是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其实这些我们都干过

我是小白,和大神还有很遥远的距离

网友P:
当时发了第一块的时候,没有裸板测试?再说手头有两块,还不能做做对比?

网友:
恭喜楼主!还是要搞干净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看看一样不

网友:
楼主太细心了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P:
当时发了第一块的时候,没有裸板测试?再说手头有两块,还不能做做对比?

裸板测试不上内存闪掉,会以为是板子有问题,再说其中有一个下管对地为0,你会以为是坏了,而且买 的板你不能动,因为人家不会质保的,还有手中有两块时,是其它同事测的,我并不太知情

网友:
赞一个,佩服,值得学习

网友:
创意好,,这种改法,,,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有创意,有点意思!

学习也不给加点分呐!

网友:
楼主,果然是不一样,不过谢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AN:
哇靠,楼主修板都不裸板测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N:
哇靠,楼主修板都不裸板测得吗...

哇靠,你好好看贴兄弟,裸板掉电,不上内存也掉

网友:
好贴   我们这样的菜鸟 也可以学到东西

网友:
看的我牙好酸

网友AO:
楼主的技术又提高了~支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O:
楼主的技术又提高了~支持你!

金牌大神你终于来了,你的技术比我的高了去了,听你这么夸奖我,我就想谦虚谦虚去

网友:
这机器  醉了

网友:
搞好也的包装一下吧

网友:
这个BIOS刷的够可以的

网友AP:
内存引起掉电,后部烧或短路我也见过,掉电比较难修,啥也搞了掉电更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P:
内存引起掉电,后部烧或短路我也见过,掉电比较难修,啥也搞了掉电更难修

嗯,有时就是运气,比如这几天修的两台,一个海尔,换开关秒杀,一个拔掉温控改常转搞定,我也就呵呵了

网友AQ:
居然让人发了三张班长       楼主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Q:
居然让人发了三张班长       楼主太牛了

呵呵,领导发的,任性的不是我

网友:
摄像头那里短路了吧、。

网友:
不错有创意!分析的也很好!学习了

网友:
又得买编程座了,唉

网友:
这机修的到处都是线阿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会是屏轴把线绞烂后碰在一起才烧的吧?

不是的,是屏后面的线烧成一团了

网友:
支持楼主明锐的察觉

网友(2015-10-03):
引用 网友C:
呵呵,是的,我也是摸索着来的,我先把线插入座子里,插一根用手按住,依次插入后,用烙铁焊在引脚上,我 ...

值得学习,谢谢同学的分享

网友:
下面的改造是亮点。特别是最后的35v的。

网友:
做事仔细总没有错的  楼主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