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0NZ12 W插VGA黑屏

楼主(2015-08-15):
手里有一台三星710NZ12  W显示器,插电不接VGA线一切正常,显示无信号;接上VGA线以后,立刻黑屏(不是暗屏)。
黑屏时ON/OFF电压没有,屏供电5V没有。各位高手,求解求思路

补充内容 (2015-8-16 16:15):
加焊一下,插VGA不在黑了,显示“非正常模式”。

网友A:
短线 开路了  要不就芯片坏  测下  同步信号 和时钟数据

网友B:
VGA线是好的吗?如果是,那么就是与VGA接口连接线路有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GA线是好的吗?如果是,那么就是与VGA接口连接线路有短路

靠,这也太巧了吧,新发的板子也是接VGA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线 开路了  要不就芯片坏  测下  同步信号 和时钟数据

是在黑屏的情况下测量吗?不怎么会测。

网友D:
关于这个问题  10年我修过  还是秒杀 好像有发帖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这个问题  10年我修过  还是秒杀 好像有发帖

VGA附近的元器件我都以测量,没有对地短路的。

网友E:
RGB数据线,行场信号,有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RGB数据线,行场信号,有短路吧

没测量到。

网友:
哎呀   LZ   我们 故障时一样的啊!一开始我的是  上电开关一闪一闪、 后面拖了一圈主ic  有显示了。 但、。接vga  黑屏!  不接显示    无视屏输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靠,这也太巧了吧,新发的板子也是接VGA黑屏。

lz     买了板子过来  故障也是这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     买了板子过来  故障也是这样嘛?

是的,买了快板子故障一样。老板又让再发一块。坐等板子来。

网友G:
三星的应该刷程序试试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三星的应该刷程序试试的啊

没有该芯片座子,刷不了。

网友G:
那就上某宝买个免驱的驱动板改装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那就上某宝买个免驱的驱动板改装一下

新发了块板子,已好。

网友H:
插到编程器 试试能读出存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发了块板子,已好。

呵呵,恭喜啊,不过发新板子代价就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插到编程器 试试能读出存储吗

没芯片座子。

网友:
BIOS是通病,,没想到现在还有这种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