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开机不亮

楼主(2015-08-15):
联想G405开机不亮板号是LA-9911P 待机待机0.032 待机情况下有没有0.9V 开机到电流 0.455我感觉待机0.032变高谢谢各位大师指点下待机有没有0.9v

LA-9911P Lenovo IdeaPad G405(1).pdf

G405图纸

网友:
这都能开机了  和待机还有什么关系、。、。。

网友:
先把待机修好,这个0.9肯定没有的

网友:
新机子,0.9V可以亮机了,

网友:
肯定没有

网友:
呵呵,不要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已经亮机了  屏上问题呢

网友:
可以很肯定告诉你,这个电压待机时是要有的,我有发过这个机器的贴,看看吧

网友:
0.032正常待机呀!能触发到0.4那就是缺电压咧

网友:
0.9V待机下是有的。

网友A:
你这个PDF不是有时序吗?我剪裁下来的,看一下SO才出这个电压

网友:
查待机电路,待机明显偏高了,而且S0电压,待机就出来了,控制信号出问题了,主板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PDF不是有时序吗?我剪裁下来的,看一下SO才出这个电压

大神,别全信厂家画的时序图,错误很多的   你看到这个电压跟1.8VALW是不是同一个控制信号啊?1.8Valw它写的是S5下就有吧?

网友:
时序是没有09V有1.8V但是开启信号09V和1.8V都是一个开启信号啊

网友:
不是待机问题,应该是某个电压没出来所以才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