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CW6503屏幕有竖线

楼主(2015-08-15):
估计是屏挂了,上传图片大家看了更直观些:

网友:
先换屏试是最理智的选择

网友:
有屏幕吗,换个试试,基本是屏幕坏了

网友:
多半是屏的问题     换屏试过了没

网友:
这个越看越像屏的问题!

网友:
只是外接显示器试过,说明显卡是正常的。

网友:
你这个怎么还那么红呢,我觉得先看看屏线和屏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
屏坏了,直接报价换屏

网友:
最后是屏坏吧

网友:
果断换屏啊,换屏是首选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的问题,有没有拆屏看看,一般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经诊断,屏换了。

网友:
99%屏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换屏搞定了对吧?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个屏看看吧   估计屏坏了

网友:
换屏   换屏线   试试  差不多就好了

网友:
屏的可能性比较大,换屏先

网友:
换屏幕就行

网友:
换屏线试了吗?

网友:
多半是屏挂了

网友:
换屏吧,修不了了

网友:
这个屏幕大大的可能了

网友:
可以直接换屏了

网友:
呵呵,这个你先换屏试一下不行再问啊,这个感觉不劳而获的赶脚

网友:
还是换屏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