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电流定住

楼主(2015-08-15):
电流1.4左右不亮,BIOS刷过,北桥加焊了一下无果。
而且它没有报警声,轻按关机键似乎可以关机。。。什么原因?

网友:
真是日了狗了,刷回原来的BIOS居然亮机了

网友:
果然日了狗了。。。

网友A:
先干北桥估计就没这事了

网友:
果然,还好你备份了原BIOS呀,不然杯具了

网友:
AMD果断先干北桥  不行在刷BIOS  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干北桥估计就没这事了

没那么简单,然后又发现断电后第一次开机不亮待机30MA,强制关机再开就亮了待机10MA,BIOS电池居然没电,换颗电池反复测试居然OK了

网友:
AMD的CMOS没有电可以触发,不但会显示,一般碰到电流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如果是AMD平台首先看电池是否有电呀

网友:
台式机AMD芯片组的,COMS电池电量不足也会不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