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技嘉H55M-S2 掉电

楼主(2015-08-15):
技嘉H55M-S2 开机掉电   还能自己上点   然后正常使用!是哪里的原因呢BIOS换过了!

网友:
找图纸可以研究下

网友:
没图纸的不好修啊

网友A:
三个BIOS是要刷ME那个BIOS的,给你传一个,亲测可用,因为刚才我也在修这个主板,V1.3的主板,只是CPU供电挂了

H55M-S2 ME-BIOS 1.3.rar

网友:
我有三片技嘉p61的板子故障跟你这个一样,楼主修好的话说一声

网友:
楼 主修好说一下呀,我也有一片这故障

网友:
有些主板就是这样设计的,就要一次开机能成功就不要去管它。

网友:
先刷了ME那个BIOS再试试看 这款班子ME bios很容易坏的

网友:
图纸下载了,刚好用,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BIOS是要刷ME那个BIOS的,给你传一个,亲测可用,因为刚才我也在修这个主板,V1.3的主板,只是CPU供电 ...

我一会刷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