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5):
华硕G-SURF365不过显卡 跑到2A就报警 刷了BIOS 加了桥 还是一样的 不知道怎么搞了
华硕

网友:
用显卡阻值卡打打阻值看看

网友A:
楼主搞定了吗
Love丿灬Sir邓
搞定了 桥重植了
详情

网友:
换桥呢,试试看

网友:
看一下PCI-EX16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呀,可以用打值卡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定了吗
搞定了 桥重植了

网友:
恭喜楼主重植成功

网友:
恭喜重置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