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无时钟。

楼主(2015-08-15):
如题。F1A55-M LX PLUS  无时钟。测量时钟晶振有电压。无波形。 CPU 供电有。PG开启 APU1.2V供电。也正常。请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吹下桥看看。实在不行就买个点位图搞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吹下桥看看。实在不行就买个点位图搞搞

加了下桥,故障依旧,。测量那个时钟晶振两端的电压都为3.3V -3.0V

网友:
没有资料的机子好难搞啊

网友C:
时钟的EN正常不?CPU供电PG到桥,桥发出时钟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的EN正常不?CPU供电PG到桥,桥发出时钟开启,

CPU的PG是开启APU 1.2V的使能信号。 找不到时钟的开启信号

网友D:
换个CPU试下。有时候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了下桥,故障依旧,。测量那个时钟晶振两端的电压都为3.3V -3.0V

电压有点高哟,不正常哟

网友E:
换晶振谐振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晶振谐振电容试试

这些都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CPU试下。有时候是CPU的问题。

我也想过。因为APU1.2V 的POWRK信号是低电平。信号通过CPU座子和桥里面。可是没CPU试。

网友:
时钟换过没?

网友:
电压有点高哟,不正常哟

网友:
换个CPU试下。有时候是CPU的问题

网友:
晶振3.0V,太高了吧

网友:
时钟芯片换个试试吧

网友:
试试换个时钟芯片看看啊

网友:
晶振和谐振电容没问题的话就先换时钟芯片啊

网友:
量下时钟的开启脚有电没?工作条件正常换掉时钟芯片试试,电源管理芯片的PG发到时钟要经过电阻的

网友:
吹下 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