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电源通电cpu风扇转,显示器没反应,不启动,

楼主(2015-08-15):
我是新手,遇到一块主板,映泰g31-m7电源通电cpu风扇转,显示器没反应,不启动,电源换了一样,插诊断卡无显示,拆除了所有插线,内存,硬盘,还是开机就转,请问怎么维修

网友:
内存,CPU .换了不行就修主板吧

网友:
拿给专业的人修吧

网友:
测一下CPU啊桥啊内存啊总线啊什么的主要供电吧,MOS管的D极,电压1.1-5V,少于这个值就慢慢查

网友:
不跑码呀,先查供电是否都出来再说

网友:
这个情况好像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先测测待机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