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820T 摔一下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5-08-15):
联想A820T  让小孩拿着玩呢  掉地上了    跌落高度差不多1米多点    有皮套  屏外壳均无损伤   现在情况是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   拆开主板  无明显断裂  缺损  也没有进水受潮的痕迹    我怀疑是晶振摔坏了   但不知道这个晶振是多少M的晶振    无奈  咱是专修笔记本  台式机  显示器的 现在自己的手机坏了   居然难住了  特来咱们万能的大论坛求助    请大神们  指点指点

网友:
主板上我只看到这一个晶振      是只有这一个还是有别的 我没找到    图片是高清的    单击可放大  懂手机的大神说一下

网友:
严重不啊。。。

网友:
外观很好    有皮套保护  没有碎裂任何东西   就是按开机键没反应  有人知道主办商哪个晶振事多大的吗   我换个试试    实在不行 买主板    80块钱

网友:
索性 自己练练手得了!没什么修的价值!@

网友:
确定开机没有电流吗?没有电流压住电源试一下。估计电源问题大一点
。记得加焊CPU的话动一点点就可以了,这个机子U脚很密

不会是晶振问题的。

网友:
我也没修过手机,不过据说手机摔了不开机  和字库还有CPU 这俩大BGA引起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