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000每次开机要按F1求大神在线解惑

楼主(2015-08-15):
有一台HP的小的台式机每次开始都要按F1启动,进BIOS关闭F1没用,放电,跳线也没用。实在是没办法了,难道是BIOS吗,我有感觉不想BIOS的问题,有或者说F1关不掉的? 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有一台HP的小的台式机每次开始都要按F1启动,进BIOS关闭F1没用,放电,跳线也没用。实在是没办法了,难道是BIOS吗,我有感觉不想BIOS的问题,在线等大神

网友:
关闭网络启动。。

网友:
修改BIOSS就可以了

网友A:
怎么修改,BIOS一些设置我调过了

网友:
FLOPPY。关闭掉。改成none

网友:
你看下F1是提示什么...

网友:
正式维客级了哟,连个F1就难住?启动顺序,进BIOS设置。先检测BAT电路。

网友:
嗯,,先看看报F1是什么的错误再说,,从根源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改,BIOS一些设置我调过了

请帮忙看看

网友:
完了,完了,要赔钱了,我一大意把BIOS焊膜给全搞没了

网友:
啥也不用说了,亏大发了,把人家主板搞坏了  200块啊就这么没了